dell M4040 这辈子难的碰一回的问题 已解决

楼主(2011-11-10):
接手一台 dell M4040 的笔记本 不开机的。拆机量网卡 rtl8105e   短路。发芯片回来换上 。进系统可以认到网卡。本地连接插上网线 有反应。就是死多上不 了网。有发送数据 ,接收数据为0  。心想TMD会不会网卡短路烧了别的。这鬼机今年才出的。图多找不到。网卡外围电路电阻也无法测量。没办法有换了个网卡芯片还是不行。系统装了N片 驱动换了N个。还是NO .死心了。不想弄了。打算要顾客加USB网卡。可这么新的机加之又报了350 元。怕顾客不同意到时压价。唉。还是看在钱的面子上,哥还得继续。开机用鼠标东点点西弄弄。突然无意中发现网卡物理地址 00-00-00-00-00-00。心想会不会问题就在这拉。好家伙哥还没改过这个。一个想法蹦了出来。随便设了一个地址看看行不行。说真的还从来没改过这个。在哪里改多不知道。于是百度一下呵呵 ,其实很简单 。点击本地连接----属性------高级------网络地址----然后对着旁边的T40机子的设了一个。插上网线OK...就这问题搞了我3天啊。。唉

网友(点评):
mac修改器呀!

网友:
我这个是在WIN7里面可以改这地址。用T40  xp想试着改下。可是不能改没这选项。 有会的帮忙把网卡实际地址更改的步骤贴出来

网友:
但是你改了MAC地址,他回家了还是不能用呀

网友(点评):
可以用,做系统就不行了

网友:
嗯。我也遇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你只改了注册表。。。换系统还是不行的

网友(点评):
客户不会经常换系统的!等换了系统 不好使了 也不会找的你的!!哈哈!

网友:
应该是MAC地址芯片也坏了

网友A:
客户这个换了系统就不行了,下次来换系统在跟他收钱了

网友(点评):
如果不知道改 MAC 地址的话。。这个机器装系统的钱不好挣哈。。

网友:
呵呵 干什么也要细心啊,

网友:
那你得把当前系统做备份啊!

网友:
应该是像IBM的一样有一个MAC地址芯片,换啦应该能搞定。

网友:
MAC地址 呵呵  还换了网卡 不过经验有了 值了

网友:
把手动IP改一下

网友:
网卡坏造成BIOS中有关网卡MAC设置成了0,换了网卡芯片没有改MAC地址,这种故障我在台式机上碰到过一次。只有修改BIOS中的MAC才稳当,不然系统坏了又要改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这个换了系统就不行了,下次来换系统在跟他收钱了

谁要是装这个系统,要一天的时间了,还可能弄不好,要是说他网卡坏,客户还会说重装前还能上网。那真是白搞了。。。。

网友:
这个我见过的

网友:
我还没遇见过这种问题了   细心捡了个大便宜

网友:
以前修三星的机器修道一个重要的故障  写歌MAC地址进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