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烧了,但是还能用,求高手看一下怎么回事?

楼主(2011-11-10):
今天开机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但是系统还能打开,为了安全我关机开机箱查看了一下,发现主板一个线路烧了,但是主要硬件没问题,只有机箱后面板一个风扇不转了,这个风扇是我后加的散热扇。烧掉的线路应该是散热扇的供电部分。

主板我拍了照,散热扇的电源我也拔掉了,电脑照样开着,我担心会不会有其他问题。有懂的吗?

主板是精英A780GM-A Ultra,用了3年多了

网友:
楼主图片怎么没了看下

网友:
重新上传了图片了,我怀疑是风扇供电线路烧了,可能是风扇短路造成的,风扇我还没检测。
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影响主板使用和寿命吗?这个线路还能不能修复?

网友:
主板照用,不过可查下该供电线路的0欧姆电阻(保险丝、电感)是否已烧断

网友:
我对这方面不是太懂啊,只修过鼠标啥的,搞电路我怕把板子整废了,如果不影响使用我就先用着。这板子一直挺稳定的

网友:
放心, 可以用 的 ! 烧的那条跑线就是风扇12V供电线。

网友:
能用就先用着呗。。应该没事

网友:
很简单,补下线就行了。。。。只要散热没问题,不用修了,凑合用吧。没问题的。。。。。

网友:
风扇供电,风扇不转只要还有散热片在,不玩大型3D问题不大

网友:
没事,这路电是12V与风扇的

网友:
放心, 可以用 的 !

网友:
补下线就行了,不过不用修了,凑合用吧。没问题的

网友:
飞个12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有插线插错,主板烧出味的经历。

网友:
只要能正常使用,说明12V没被拉低,可能没有短路,应该不影响使用

网友:
谢谢大家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