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Q40闪灯的问题

楼主(2011-11-10):
从HP官网上看来的。
一次:CPU问题(CPU坏或U座虚焊)
两次:BIOS出错 (重刷BIOS
三次:内存问题
四次:显卡不工作 (最头疼的)
五次:主板一般故障 (没遇过)
六次:BIOS验证失败
但是我遇上过4次的。不是显卡问题。而是内存,做完显卡,涛声依旧,换了根内存就OK了。然后把换下的内存装到别的机器上,也一切正常。
所以个人觉得以上闪灯仅供参考

cq40 AMD芯片组
手上有个机器 大小写灯 开机过一会 灯一直闪着 数了十多次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资料不错,一直被HP的灯搞

网友:
我遇到过4次的!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遇过两台,一台是内存,一台是显卡坏也闪,主要是网卡的供电MOS管击穿引起的。

网友:
我还真没遇见过亮十几次的

网友:
AMD的。CPU坏的多。换个CPU试下

网友:
我遇到的这样的问题都没解决的掉 都是换主i板 能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学你太厉害了。把你的废板卖我吧。

废板都拆的没东西了你还要吗?

网友:
反正之前的都是这样的,人家客户也同意换呢 嘿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废板都拆的没东西了你还要吗?

你是打算给我一片光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打算给我一片光板?

当然不会啦 都那样了还杂给你啊 所以就没有咯

网友:
我遇到过闪4下的,洗洗CPU座子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