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740通电不显

楼主(2011-11-10):
DELL V740通电不显,修了两三天了。好像是过内存了,因为是品字头的电源接口。没法用可变电源。
开机后可以一下按死电源。说明已经过CPU和内存了。
外接不显。接上硬盘,可以看到硬盘灯在读盘。
显卡也重做了。这个显卡是独立的小板。接口也焊了。就是不出影。愚昧啊。

补充内容 (2011-11-13 13:33):
电流1a多点,再淘宝上看到很多卖这个显卡的,

补充内容 (2011-11-13 16:10):
我外接了两根线可以测电流了。。1。几安。

网友:
屏点过没有、、、  外接了没有?

网友:
用线接保护隔离第一个保险 在一根接地 不久可以看电流了吗

网友:
外接不显。接上硬盘,可以看到硬盘灯在读盘。

网友:
外接看,能显示不可以换好的显卡来判断好坏,你也可以在 板上焊接头用可调电源看电流

网友:
这台机子是不是外接本来就不显

网友:
品头的也可以用可调电源啊,你没那种头吗,

网友:
看来楼主要去买套电源转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