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没有LCDVDD电压怎么修

楼主(2011-11-10):
    HP DV4  主板没有LCDVDD电压 怎么修    LCDVDD在屏线 第7   脚 经过一点容 和三级管Q7  在  过一电阻到Q8上   Q7 一个脚有4.8V  一个脚有 3.5V    Q8 上有两 个 4.8   Q8有六个脚

网友(点评):
你要是实在不知道怎么修的话。。。。拉个3.3V上去也行

网友:
顶。。。。。。。。。。 谁知道怎么修啊

网友:
从屏幕触角开始查,反推,呓到那里有电压。代换法试试。

网友:
它的开启信号应该是从显卡出来的

网友:
你的机器是白屏吗,机器有没有启动先?

网友:
如果机器已经启动了,白屏的话你可以直接把电压拉过去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白屏啊  LCDVDD 电压时多少V?

屏电压一般是3.3V

网友:
直接拉呀,

网友:
什么现象啊,

网友:
飞线过来

网友:
机器不是白屏,说明机器都没有启动,主板有问题,不是LCDVDD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  什么图也没有, 怎么让大家帮你看啊。

网友:
LZ别这么小气嘛,上个图大家也好分析啊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2201-1-1.html  楼主你去看看吧!我这个也是没有LCDVDD的维修。

网友:
产生LCDVDD的跑下图!

网友:
还是等高手吧 我不太清楚解决的方案

网友:
谢谢了  是屏线  坏了  我 换了个主板试过 一样没有  后来我同事有个CQ45的机器  我把他屏线弄过来换掉就好了  《 好像这种机器  有个检测信号  没检测到屏不会有LCDVDD电压出来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