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寸液晶显示器开不了机

楼主(2011-11-10):
前两天从垃圾佬那里搞了台坏飞利浦17寸液晶显示器,卖的时候能开机2S左右自动关机,有LOGO显示。拆开外壳检查发现电源板12V供电有两个25/470UF的电容头爆开,更换同型号后故障还是一样。测量12V和5V指示灯亮时正常,指示灯灭时12V只有7V,5V只有3V左右。怀疑整流的双二极管不良,12V和5V均拆下测量没发现异常,更换后故障还是一样。拔下四个灯管还是一个样。无聊再装回之前拆下的爆电容,奇迹出现了,这次指示灯能正常亮起来,有“吱吱”的响声,屏幕有LOGO显示了,插上信号线连接主机显示图像闪动很厉害看不到。打算晚上回去再换光偶和300V主滤波电容再试,找不到问题心不甘。坛里有兄弟遇过种问题吗?

网友:
爆电容没必要再装上去吧,再把开关按键板在查一遍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热情回复,今晚回去再检查按键板。
希望奇迹出现。

网友:
经过昨晚检查按键板没有发现问题,用电脑开关电源代用试机OK。
故障原因是原机电源板有问题,今天晚上再维修电源板。

网友:
谢谢大家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