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联想主板G31T-LM开机跑38就不动了

楼主(2011-11-10):
开机跑38后显示联想标志就死机了,键盘无反应

网友:
接口问题 不插PS/2键盘试下

网友:
己经显示了,可以换一下显卡,是集显的可以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scq330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你换其它东西试试

网友:
我见过 跑 38 不过内存的  在 H61主板上 见过。。 楼主考虑下内存吧

网友:
都要显示了,显示提示  要中断正常启动,请按回车

网友:
呵呵,联想的跑38应该 是正常,但是死到联想到话,很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LZ不妨刷个试试!在基地里找官方的不好使!

网友:
先清下BIOS,也有可能外设部分的故障,不知楼主有没有连硬盘或其它设备

网友:
换一根好的内存条,试试开机时按按Esc键看看是什么情况发生。

网友:
裸板点的没有接其它外设,耍下BIOS了

网友:
感谢各位兄弟,我继续努力哦

网友:
南桥的故障

网友:
排除PS/KB 电压低,后可定义为南桥坏。

网友:
郁闷,后来发现板子还可以保,我拿去先保下多

网友:
刷个BIOS 吧  不行的话 就是南桥了

网友:
刷个BIOS  换内存,拆网卡。加焊桥

网友:
先裸后刷

网友:
谢谢兄弟,保回来了哦

网友:
南桥损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个板子都修了好几个了,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具体问题偶概不清楚    问题有很多种

网友:
遇到过 耍BIOS好的

网友:
桥的问题吧?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的问题哟

网友:
我也有一片和这个一样的问题的板。BIOS从写过。。IO从换过。但还是一样的问题。没有搞好,,

网友:
声卡直接干掉。

网友(2011-12-23):
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机子哦
上面说的方法都用了还是不可以啊

网友:
把声卡下了。在试。不行?网卡下了,试试。

网友:
最小主板法跑的还是加了硬盘等外边设备跑的?  要是有外部设备的话,都拔了再清下BIOS。。。。特别是带了坏硬盘或者键盘!!!!

网友:
问下大大门……代码38代表的啥……

网友:
先刷下BIOS  再其它的

网友:
谢谢各位,主板已经保回来了,38   完成显示通电信息,即将读出新的游标位置。RAM测试正在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