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BIOS时间不能保存~但BIOS可以保存~

楼主(2011-11-10):
有一块杂片的,945芯片组,BIOS时间不能保存,电池有3V电压,开机进入BIOS设置,把软驱关掉,时间改为今天,断电后,软驱已经是关闭状态,说明保存了,但是时间会跳回2002年1月1日,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晶振 南桥   rtc电路

网友:
从电池正极跑线然后到一个肖特级二级管你测下电压是否为2.6V 测二级管到南桥一端 如果电压正常把电池弹片翘高点 还不行就是南桥了

网友:
换一个电池座子试试。

网友:
晶振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rtc电路  一般是晶振

网友:
应该是时钟晶振的事

网友:
晶振和南桥。

网友:
应该是时钟晶振,下的两个谐振电容漏电。。。

网友:
重点建议查电池座   晶振   南桥

网友:
检查RTC 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