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 RUNPWROK 信号高低问题!

楼主(2011-11-10):
RUNPWROK 温控芯片要发出找个信号 是一开机就有 还是当温度温度高了 风扇开始转才发出找个信号!有个朋友说温控那边是不是输入 如果是输入 那个
门电路
又是怎么回事!
兄弟们帮下忙!
芯片

网友:
因为我测量到 给桥的所有的PG 都出来了 唯有找个OK 没出来 电压都全了!然后CPU 那边2个PG 都不起来!怀疑RUNPWROK !

网友:
这是一个与门电路,A+B=Y,就是两路条件都满足了,Y才会有输出。既然怀疑这个PG,可以尝试人为的置高电平试一下。不过你没把故障说详细,不知道你具体是什么故障

网友:
你是说的温控那边应该是输出的,reset# 复位完成后应该是高电平的,没高电平的话可以看外围有没有上拉电压是不是被其它地方拉低了或者是IC本身。另外还要注意一下 all pwgd这个信号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