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e点不亮,会是键盘故障引起的吗?

楼主(2011-11-10):
R40e笔记本电脑插电后,按开机键,所有的小灯亮一下,然后就熄了,只留左边第三个灯亮着。风扇也开始只转一下就停了,大约过两分钟,又自动转起来。然后是所有灯全熄了。手摸cpu发烫,一会儿风扇又自动转了。现将主板、cpu、内存全换了。还是老故障。只有键盘和显示器没换过。求高人指点键盘损坏也会导致主板点不亮吗?还有,如何在主板上短接哪个触点用镊子开机。

网友:
不加BIOS电池会自动触发

网友:
电流多少,以上诊断卡不??

网友:
你这样问,神仙也没有办法吧

网友:
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至于短接不加CMOS电池 就是最好的方法了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