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华硕主板跑码d0 d1

楼主(2011-11-10):
经常遇到华硕主板如p5gpl-x‘,p5kpl等等不显,跑码d0 d1,有些把bios涮过就正常能用了,但是有些就是把IO换了也不行,请教还要去查那些地方,求帮助。

网友:
查内存的ad线供电试试

网友:
CPU底座空焊了吧

网友:
压这桥试试!也许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