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20i无待机

楼主(2011-11-10):
接本之后,不加电,待机没有3v5v,测tps51222,4脚3v,12脚3v,21脚3v,vin20v,vl5v,3v对地阻值130,5v对地阻值230!求高手解答1

lenovo X201I.pdf

网友:
22脚出了3.3V没?13脚VREF2有电压么?

网友:
22脚3v,13脚2v

网友:
应该看看电源管理有没有主供电   VCC VDD

网友:
VCC3M\VCC5V_OUT能断开负载测一下么

网友:
这机子不是这样开始查吧。EC那边。

网友:
我段开之后也这样

网友:
和T40 一个思路呀 开球 供电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