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MCP61开机故障

楼主(2011-11-10):
精英MCP61主板,,,点开机键可以上电,,风扇转动,,但电源指示灯不亮,也无显示输出,,IO型号是8726F-S,将IO跟桥相连的71PSIN脚和72SLP-S3脚脱焊后还是如此,能加电,无显示,指示灯不亮,,,,后换一好的IO上去,,,结果还是如此,,,不知道该咋搞了,,高手们出个主意吧

网友:
LZ、
说的太不详细啦!是显示器灯还是测试卡灯啊?如果是测试卡的话,那么应该是哪里的供电不正常导致的吗,如果供电都正常可以刷bios试一下,不行就干桥吧!

网友:
如果诊断卡灯亮没有数字显示说明供电不正常  查供电《  已经触发了》

网友:
把机箱的PwLed (绿色的)拨掉,怀疑是机箱的发光二极管短路。然后在测试。看看Pled + Pled-线路跑一下,看看是不是哪里的供电出了问题。

网友:
你描述的故障应该是CPU没跑码吧,那就应该先查电压,时钟,复位等.

网友:
就是要说清楚呀。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
...

网友:
你说的。有没有跑码啊。说的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