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好心人能帮我解析一下这个保护隔离电路啊

楼主(2011-11-10):
这是 仁宝LA-3541P的保护隔离电路
我想问下PQ12 PQ14 这两个管子是干嘛的?希望论坛的高人给小弟解除疑惑!

网友A:
是隔离保护、  不是保护隔离。。。

网友:
请先看一下有关点火回路的资料,相信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我分析PO11是P沟道的场管,当PQ12PQ14导通后+19加到PQ11的G极,于是PQ11也导通了+19V加过来了。比较简单的电路。

网友:
看不见图片

网友B:
我分析PO11是P沟道的场管,当插电源适配器时ACOFF是高电压,于是PQ20导通,那么PQ16场管截止,于是PQ12PQ14分别导通后+19加到PQ11的G极,于是PQ11也导通了+19V加过来了。比较简单的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分析PO11是P沟道的场管,当插电源适配器时ACOFF是高电压,于是PQ20导通,那么PQ16场管截止,于是PQ12PQ14 ...

你说PQ11是P沟道,那不是低电平导通的吗?    我觉得AC0FF为低电平,PQ20截至,然后PACIN为高电平,PQ18导通,拉低了PQ10 PQ11的G极然后就19V就到B+了,至于PQ12 PQ14我就不知道是干嘛的了。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我感觉PQ10 PQ11都是P沟道管,他们两个到底是什么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PQ11是P沟道,那不是低电平导通的吗?    我觉得AC0FF为低电平,PQ20截至,然后PACIN为高电平,PQ18导 ...

我搞错了,PQ10PQ11都是N沟道的。

网友D:
这两个管子主要是保护用的, 取掉也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PQ11是P沟道,那不是低电平导通的吗?    我觉得AC0FF为低电平,PQ20截至,然后PACIN为高电平,PQ18导 ...

当ACOFF为高电压是PQ20导通,PQ16截止,PQ12PQ14都导通,PQ10PQ11的G极是+19V,保护隔离不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搞错了,PQ10PQ11都是N沟道的。

我之前看到过无边版主说 P管是单数打尾,N管是双数打尾,那两个都是8打尾 都是N管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管子主要是保护用的, 取掉也没关系。

是用来关闭PQ10 PQ11的吗? 能不能说一下原理啊

网友E:
当插电源适配器时,ACOFF是低电平此时PQ20截止,当PACIN为高电平,ACON为高电平时,此时PQ16导通,则PQ14 2脚为低电平,PQ14截止,PQ12 2脚为高电平,PQ12截止。PQ18导通则把PQ10PQ11的G极拉低为低电平,于是PQ10PQ11导通,+19V加到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隔离保护、  不是保护隔离。。。

有区别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当插电源适配器时,ACOFF是低电平此时PQ20截止,当PACIN为高电平,ACON为高电平时,此时PQ16导通,则PQ14 2 ...

后来我研究过了,其实那两个管不是用来导通PQ10 11的 而是和PQ20 16 14 12一起组成用来使PQ10 11截止的

导通的话直接有PQ18导通直接拉低PQ10 11的G极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来我研究过了,其实那两个管不是用来导通PQ10 11的 而是和PQ20 16 14 12一起组成用来使PQ10 11截止的
...

相当于一个保护的作用,当检测到后极短路,就可以把电路关掉

网友:
  有。。。 叫着不顺口。。。。。。

网友:
起到分电压的作用,同时,也相当于保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