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响的问题!

楼主(2011-11-10):
今天接一AOC屏幕!!!双灯管烧掉一个!!换掉,装好后能正常使用,就是灯管吱吱叫!!!

感觉应该是高压板有问题!或者是灯管没有焊好!!

手头上正好还有一套刚修好的高压板和灯管!!!互相换了一下!!结果AOC的高压板接别的灯管正常!!AOC的灯管接别的高压板也正常!一点也不响!!!

网友(点评):
那就高压问题了 重点看下虚焊么

网友:
很明显的灯管震当,往灯管里塞点东西防震就好拉,建议你从新接

网友:
如果要怀疑高压部分的问题,就把那个接口接另外的的灯管,就可以试出来

网友:
我要疯了!!!找了个双口高压条接上去,还响!!!!以为找到问题了!!!

把灯管又拆下来!!!单独的插上去!!神奇了!不响了!!!插回原来的高压条,也不响!!!

郁闷了!!!!都加焊一下再上上去看看!!

网友:
问题解决了!!!

焊的很牢靠!没有加焊!!因为灯管拿下来不响!!感觉2楼说的有点靠谱!!因为烧掉的那一端原来的小皮套没有了!!焊好以后没有任何支撑!!

直接透明胶带裹了两圈,装上问题解决!!!

网友:
总结:一直以为轻车熟路!小细节问题根本不注意!
细节问题是导致返工的重要原因!!!

网友(点评):
用热缩管比较可靠!这是维修的必备材料。

网友:
学习经验了 谢谢LZ分享经验

网友:
换双灯灯架的灯管,一定要把坏灯管上的2个硅胶圈换过来,要不工作的时候灯管会产生玻璃碰玻璃的吱吱声。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带架子的灯管,我技术有待很大的提高啊

网友:
恩  换灯管本是个很细的活   仔细点  才好  免得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