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1S进系统死机

楼主(2011-11-10):
客户拿了一台进水的F81S过来,拿过来是不开机,现在修好了,但是用WIN7进系统时死机,用XP进系统在滚动条那里很卡很卡,卡在这里进不了,怀疑是南桥问题,换了之后还是一样,显卡和北桥很烫手,北桥重做过还是一样,感觉不像是显卡问题,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啊。

网友:
硬盘 CPU 内存我都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我修过一台CQ45进系统特别慢的,进度条要走不下10分钟最后换EC好了!!、
这个机子EC是不是在键盘底下的??

网友:
这个华硕机器 我修过 进XP横条滚动司机 刷了BIOS也没好 没解决掉
你可以先刷BIOS

网友:
反正有刷BIOS好的人

网友:
小弟的华硕F81S的机器来的时候是不触发,我还了一个2手的EC就好了,有时进系统死机,有时当LOGO,问下时什么问题。是EC吗?

网友:
楼主,我也遇到了啊,就是在滚动条那不动了,你的搞好了没有 啊

网友:
什么板号的啊?

网友:
把网卡声卡Pci设备都折了吧,试验下

网友:
你进PE正常吗?

网友:
这几天没时间搞 现在我在拿出来看下 我准备换个北桥试下,不行再刷个BIOS试下喽.....

网友:
bios我刚刷过了 还是一样不行, 北桥没找到有 准备订货 但又怕不是北桥问题 纠结

网友:
不要装显卡 驱动看看

网友:
一般进系统死机都是信号中断了  重点在EC 和南桥

网友:
我把网卡拆下来点不亮 一定要网卡他才能亮机的 这破机子

网友:
这个故障的原因蛮多的   一一排除把

网友:
这种问题是疑难杂症,很多可能都有,不好搞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楼主维修好了给我们说一下方法哈

网友:
这种故障比较难解决啊
楼主修好了,说一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