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35 独显 大短路,在线求解。

楼主(2011-11-10):
早上接到一台戴尔1315 因特尔平台ATI的独显,接电源大短路,直接拆机,量PQ25第123脚对地阻值0.02,直接断开电感PL7,还是一样,于是把故障锁定在了+pwr_src后面的电路上,可这后面的东西太多了,一大堆的电容,一大堆负载,各位有没有什么妙招,这样的问题是在太没头绪啊

网友:
摸一下有没有严重发热的,没有的话只能一个个拆了

网友:
短路就烧啊

网友A:
先观察有没有明显变色的元件!短路就烧吧,终究可以烧出来的,这种应该属于主板中的最简单的故障了吧!

网友:
还用说, 烧鸡是首选。

网友:
电流调小点,应该很快就出来了吧

网友:
大短最好解决了啊  电流法么  也就是烧鸡

网友:
可否用处理主板短路的方法处理哦,

网友:
百度:烧鸡法 去,我也不会

网友:
查到了,就是小电压,小电流,开始,慢慢升,然后摸哪个元件热的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观察有没有明显变色的元件!短路就烧吧,终究可以烧出来的,这种应该属于主板中的最简单的故障了吧!

谢谢了啊,依旧烧出来了,有一个电容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有一个真正的高手出来指教?

五楼正解,故障解决了

网友:
还得么么芯片啊

网友:
现在都流行烧鸡法   有些时候都烧不出来的

网友:
烧机大法,百试不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