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0G硬盘 坏道问题

楼主(2011-11-10):
一块三星40G硬盘    开始是做不上系统    用MHDD查看有坏道    大约有10多个红X     只在3.5%以前有   后面没事     用mhdd修过以后  故障依旧      然后用erase清零   结果清完  用MHDD查看    坏道更多了     又用DM低格   故障依旧
    各位老鸟    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在线等

网友:
DM都不如ERASE,你清零清完了吗?清完了看看

网友:
三星这种玩意不好,我一块160G的,有坏道都不知道怎么弄了,也是前2%有坏道,后面很好,用PC3000能逻辑扫描,但是不知道怎么加P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清完   需要清完吗?

你先清完了再看看!!!

网友:
三星这种盘,是老大难问题了,遇到很多就算一个X,也over了。磁头问题

网友:
磁头是不是只读

网友:
三星的难搞

网友:
三星的盘子没有G表,,,你ERASE 这命令没用的,,,只能找PC3K修了

网友:
三星的盘,本来毛病就多,40G的 80G的  160G的,毛病多多,最气人的是,还遇到过多个写入磁头坏的,只能读出,不能写入数据,分区,低格,格式化,样样都让你搞,也样样都让你完成,可是重启之后,数据依旧!

网友B:
三星盘只有A表,没G表,所以G表级软件对它没用。
直接开SF吧,不过三星的盘质量真的很差,SF成功率很低,而且SF成功了也不怎么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盘只有A表,没G表,所以G表级软件对它没用。
直接开SF吧,不过三星的盘质量真的很差,SF成功率很低,而 ...

SF是什么意思    A表和G表可以给讲解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