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开机电路问题?

楼主(2011-11-10):
我修到主板不触发时,我检查了SB3.3V,VBAT,RTCRST,触发开光都正常,然后就查RSMRST这个信号只有1.3V电压,对地阻值只有17,把IO的RSMRST脚抬起来后是625了。换了一个新的IO后还是17。大家说说看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查南侨  供电、  复位

网友:
RSMRST脚是桥发出的信号,既然把 那个脚抬起的话阻值正常,那么桥的可能性相当大啊!可以跑线查查是不是小元件坏啦不 是的话就是桥的问题,桥发烫吗?

网友(点评):
rsmrst 不是桥发出来的信号 ,是发送给桥的信号,也就是说桥必须得到这个信号才能工作...

网友:
rsmrst 不是桥发出来的信号 ,是发送给桥的信号,也就是说桥必须得到这个信号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