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DELL V13的图纸或点位图 谢谢了

楼主(2011-11-10):
版号 6050A2296601-MB-02 是一款很薄的本
DELL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3688-1-1.html

网友:
这个机器是摔的 屏碎了 然后现在机器认不到硬盘 硬盘是个独立小板 5V供电正常 硬盘转接线
断了2根 正好是一组与南桥的数据线 我也飞线了 还是不认 查板线查到大板南桥附近2个过线孔
就没了 不知道是不是和南桥是主板中间层连接的 另一组数据线测对地阻值300多 这一组没法测
也没找到与南桥之间那两个6300的耦合电容 所以需要图纸或点位图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