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为什么有些机子可以做GHOST有些只能做安装版的系统

楼主(2011-11-10):
为什么有些机子可以做GHOST有些只能做安装版的系统

网友:
这可能事硬件上的问题吧   很奇怪的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过,而且以前的机子蛮多,为什么会这样就不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硬件问题吧 。 具体是什么原因没有研究过。。。

网友:
1.之所以是品牌机 其中的售后他们就要做的很好 这样他们就会在磁盘分区的时候 就会已经分出来个隐藏分区 有可能放在第一位置 有可能放在其他位置 里面存放有技术员的操作恢复系统程序 所以他是不允许你自己装系统的,这就是技术限制,如果是隐藏的分区在第一位置  那么你在系统下显示的C盘就不是真正的C盘 而是D盘 只不过你在系统下就显示C盘 因为真正的C盘已经隐藏了 所以你恢复GHOST的时候 GHOST不区分隐藏不隐藏分区的 他会默认恢复到那个隐藏分区 这时候问题就出来了 系统就失败了 不能GHOST 解决办法就是备份好数据 把这个硬盘全盘格式化 包括隐藏分区 也就是低级格式化 用工具盘就可以 再重新分区 就可以GHOST了  或者用纯净版安装光盘 一步一步就可以选择分区安装了

2.就是主板参数设置的问题 因为出场的时候大部分电脑预装了vista或者win7 所以磁盘管理技术是AHCI 要想装xp就要改成兼容模式 或者ATA模式 这样详细操作网上有很多 自己搜一下吧 太不好解释了

3.就是因为你用的GHOST盘 集成了一些驱动 但是有些驱动又不是兼容的 所以导致GHOST完就 会蓝屏 所以你以为不能GHOST  其实是可以的 只要装系统的时候到了解压驱动那一项 全部取消 就可以了 装好系统 自己去官网下驱动 一步一步安装

以上三点希望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GHOST 非法软件  跟微软是冤家,  品牌机器 必须使用正版或者安装版,  导致不兼容

网友:
没有什么不能ghost的机器,现在市面上的所谓ghost系统本身就是一种不成熟的技术,微软的windowsxp本身是不支持在不同hal的计算机上面进行映像部署的,国人很强大.."破解了"hal识别.让windows在mini setup之前进行hal识别.所以就有了ghost安装版.但是会有一系列问题.如:大容量存储设备支持,主引导记录等..

网友A:
这个说法不正确,品牌机器并没有规定非装正版不可,电脑现在还没有那么高的识别能力。我在很多不同品牌的笔记本,包括I3 I5 I7等最新的笔记本成功安装GHOST版XP,这还是个人的技术和经验问题

网友:
不能用GHOST版本一般都是主板有问题,主要是主板的桥有问题。。。。。。。。

网友:
不对,排除机子硬件问题,因为装安装版或者正版系统使用都没问题。只是装GHOST得时候要不就是复制完了重启的时候没有发现镜像包,等等,这些有些是机子在设计的时候只能做特定的系统,或者是BIOS升级的问题了,5楼说得有些道理。

网友:
所有的电脑都可以GHOST,没有任何一个不可以,出了问题的都是引导,加载驱动,引发的,和GHOST没关系,6楼竟然说GHOST非法软件,赛门铁克表示躺着都中枪

网友:
一般跟主板芯片组和硬盘模式有关系

网友:
我的DELL MINI10就只能用安装版的 而且坑爹的是1G的内存是BGA上去的 想升个级连个插槽都没

网友:
12l楼或许你接触的机子真的有点少了,不能做GHOST的机子还真不少呢。尤其是一些不常见的机型

网友:
是不是主引导问题,有很多机子,就是因为不正确的格式化,引导丢失了;装了G板的而没引导,也启动不了。

网友:
如果在可以对硬盘进行重新分区的情况下,不能GHOST装系统的我没遇到过。
GHOST只是一个软件。

网友:
引导在设置正常的情况下,就是说GHOST文件包可以复制完,但是复制完重启还是没系统,或者可以重启后装驱动蓝屏等等,已排除硬件问题。或许你们见过不能装XP可以装WIN7和V系统的机子吧,和我说得问题应该有相似的地方

网友:
注意是在排除低级问题的情况下。

网友:
安装版 只是比GHOST版驱动全 一点  其他的好像也 没什么

网友:
应该都可以GHOST,可能是软件硬盘接口驱动不全

网友:
学习了,还有继续学习

网友:
现在好象看到的几乎全都是国人的GHOST版本的,原来大都用安装版,现在也用G版装过一些。

网友:
这个,我处理的都是品牌机,联想和宏基的,ghost都可以

网友:
同意5楼的说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法不正确,品牌机器并没有规定非装正版不可,电脑现在还没有那么高的识别能力。我在很多不同品牌的 ...

厉害,I系列的机子默认出厂都是瘟7系统,换成XP后,有支持XP的驱动?

网友:
主要是品牌机人为设置一些屏障而已,还有只是技术问题

网友:
5楼说的不错
你可以手动GHOST指定G到系统盘  如果不能识别硬盘 请使用有SATA驱动的PE进去安装 基本所有的机子都能GHOST 或者用挂硬盘的方法!

网友:
应该还是个人经验问题。
我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什么盘能用就装什么版本,
安装版装的时间长就去忙别的,差不多了在过来看下。

网友:
我一直在 ggg啊   都 可以的啊!

网友:
没有一个说的很详细的

网友:
品牌机
就是和兼容机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I系列的机子默认出厂都是瘟7系统,换成XP后,有支持XP的驱动?

其实不管什么CPU或芯片组,驱动还是看芯片型号,到目前为止碰到比较麻烦的是声卡驱动,有些要利用硬件ID来手动修改公版驱动,修改后都可以成功安装。除非有些很偏门的芯片,找不到时而用户一定要用那个功能的话,有时只能用WIN7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