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2007wfpb显示器的艰难维修

楼主(2011-11-10):
公司淘汰了一台dell 2007wfpb显示器, 花200块买了下来, 准备自己修。
据IT说, 原来是好的, 放了一段时间就坏了。
拆开一看, 所有零件齐全, 没有进水,烧坏痕迹。 量了一下输出电压, 19v,5v都有。 所以感觉是驱动板坏了。 上网去买块驱动板。 到手一看,所有接口都是反的。 网上一查, 原来商家寄错了, 寄了2007FP的给我。 现退货中。 修台东西太难了。
看到网上有兄弟说通病, 只要换个电阻就行了。 不知哪个兄弟有那张电路图。 积分不够, 看不了。

网友(2012-08-11):
呵呵积分不够是不可以看图纸的!

网友:
我来告诉你  272 指的是USB也就是DC-DC板的一个电阻 我上图告诉你。

网友:
由于级别问题 网盘下载图片吧
h   t t p://dl.dbank.com/c0bsafvao6

网友(2014-01-08):
楼主 你这个是换的驱动修好的吗?

网友:
那个272在那个位置

网友(2014-04-02):
R51那排电阻逐个测量 一定有坏的

网友:
多谢共享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