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80开机档LOGO,修完后无限重启重启

楼主(2011-11-10):
机子拿来是花屏,修完显卡点亮,OK,忽然发现个问题,重启。无限重启。伤脑筋了,检查来检查去没有失误的地方,各地方电压,复位都有。很郁闷了,最后无意中吧MODE装上后不重启了,汗死了,,花了我N长得时间啊。后面又取掉试了试还是重启,呵呵,找到问题就好了。装起来都不重启了,可又出来个问题,档LOGO。。。。客户拿来的时候没硬盘。我也是没装硬盘试的,最后还是找到问题了,装上硬盘就不会档LOGO了,呵呵,一点小经验,拿出来分享下,估计很多人遇到过吧

网友:
MODEM我一般取下来从来不往上装的,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第一次听说不装MODEM会重启的他是外设啊,

网友:
呵呵,别的机子我没发现,不过宏基5580的确如此,我记得还有款宏基的机子是机壳有点圆的那样子的,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
不管什么机子了要是遇到上述2中情况的,一定要先检查东西装全了没,呵呵。万事无绝对哦

网友:
宏碁的很多笔记本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问题啊  不装硬盘当logo我倒是遇到过很多次的

网友:
我遇到过,也是ACER的。不装猫不能正常启动,但硬盘这个没试,

网友:
不装硬盘当logo这个是正常,还有其它外设也会有此种情况。

网友:
相同故障的机子还有,宏基4550.4520,等等45系列

网友:
悲剧啊。。这两天我一直在弄 ACER 4520的机器原故障是过了LOGO后死机 能进BIOS 但是进BIOS后一进到基础设置项目里就马上死机,刷了个BIOS好了,测机20分钟后又白屏了,重启也进不了BIOS 。 上诊断卡 代码 跑道E1 过几秒再跑俩代码到86 掉电,再重启,,循环这样,桥,显卡 BIOS什么地全都弄过了。折腾了好几天也没弄好于是放弃了。就在装机的时候发现MODE卡不见了。。。闷啊。在我做桥的时候不知道丢那去了。换了别的宏基的MODE也不行,不过不是同机型的。可能就是它的问题。。明天再仔细找找。。

网友:
楼主按上硬盘测试一下,我发现宏基的本就是有这个通病,不插硬盘会出现死LOGO的情况,而且会自动从启。

网友:
估计楼主在修机子的时候,BIOS的电池没有从主板上拆下来.不然还真得没有遇到过你说的这种重启的现象,当LOGO很多机子都会有.

网友:
许多机子不装一些外设就是会重启的

网友:
没遇到过 但是我觉得细心一下应该能避免这类情况吧!

网友:
真的没有遇见过,谢谢楼主分享,很是怪,哪天遇到的一定会想起楼主

网友:
汗哦  以后大家都要注意啦

网友:
这个还很少遇到  有些机器是这样的

网友:
ACER机子都是这样吗?我的就是ACER,下次遇到就好下手了

网友:
呵呵。学了一点

网友:
自动重启 6次就会上电了。。。

网友:
这种机型,MODE不装,会重启数次后再能启动成功的,
至于是没装硬盘档LOGO,还没遇到过

网友:
MODE引起重启真少见,不过这也是一个得注意问题了。。免走弯路

网友:
从新做系统,把外接设备拿老看还当不,还当就换南桥

网友:
拜托,24楼的,你是不是在灌水啊

网友:
感谢 分享,记下,防止以后遇到 这样的分体,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