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G CPU占用率高

楼主(2011-11-10):
海尔T68G CPU占用率高
    开机不运行任何程序,CPU使用率都在百分之七八十。
    以为是系统问题,重装无果,又换硬盘,无效,不死心,XP换win7,涛声依旧。
    软的不行来硬的,换CPU,换内存,最小系统,我的个神啦,就主板没换了。
    还有就是拆机后 光板不开机 必须接上屏才能触发
    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要不刷个BIOS看看先??呵呵

网友:
没有编程器  还有其他可能吗

网友:
检查下有关中断信号,不能一直有效。

网友:
z这种问题 有点头痛啊

网友:
这个蛋疼的问题,你有没试过把电池拔下来开机看看使用率高不高

网友A:
我碰到HP的机子也这样,后来查出来是电源适配器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HP的机子也这样,后来查出来是电源适配器造成的

不是   不用电池  适配器   单用可调电源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查  不吝赐教

INRT,SMI#等等

网友:
我建议先上官网下个显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