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屏幕液晶电视灯管连接问题

楼主(2011-11-10):
小屏幕液晶显示器通常有2灯4灯的,2灯管的有4条线,4灯管的有8条线接到控制板,其中有2条或4条送到采样电路中作过流欠压保护的,而图中如果是8灯管,那屏右下角的两线不是多余的,通过电路看出屏右下角两线是送到采样电路的,如若是16灯管怎么只有2条采样线,像这样多灯管的屏,内部灯管是怎么连接的,有拆过屏的朋友吗解答一下,由于此机故障修好就不想麻烦再拆屏了

网友:
看过别人拆过多灯的屏,里面好象是平行的放的。

网友:
这机器一般多是高压变压器坏了,  灯管不会坏  我拆过很多个了

网友:
你的显示器是16灯管的,哪2条线是采样线,里面接了块电路板好象是左右左右这样分开的.

网友:
你那个应该是16灯管平放的,两根灯管串联一组,灯管好坏可以一组一组的检查。

网友:
我拆过大屏幕的屏,LG屏是所有的灯管是并联的,三星屏是一头并联的.

网友:
大电视果然不同好多灯管呀真正想了解还是自己动手好啦

网友:
没拆过呢  还不知道里面的构造呢

网友:
像这样的屏我修过,上次我修了一台,客户拿过来开机是一亮一暗的,,后面我换了两条灯管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