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维修之华硕Z92J开机无规律不断重启故障,觉得有用就加点分吧

楼主(2011-11-10):
如题,一经销商早上拿来的,他说插上电源会无规律的开机关机,拿下电池插可调电源,还没按开关就开机了,然后刚显示就又关了,接着在开,这这过程中发现,开合一下上半部分屏,这个故障频率还要快,不多说,拆开机,拿出主板,目测一下,没发现进水,裸板上电郁闷了,居然只能上电到0.43-0.45然后就掉电,这不对啊很小心的拆怎么会这样,测量电压,发现没有CPU供电,现在心里有点底了,以前修过很多这样的,华硕的机子这个电压基本都是南桥虚汗,直接加焊南桥OK,上电到1.23,已经开机,但是当装到屏时,发现开合上半部分是还是会无规律的开机关机开机关机,冷静思考了下,试试把上半部分拿掉就正常了,装上就会出现故障,故障点应该在上半部分的高压条或是屏了,当我断开高压条的接口是,故障消失,明白了,开刀了,我不想换高压条,那样增加成本,划不来,不慌先传上图纸慢慢来,

网友:
坛子里的兄弟们发帖好强悍,自己顶起,都快沉了

网友(点评):
你这贴也不弱呀。加分了。

网友:
不错。写的很清楚,努力接着发了。

yjp
谢谢,主要是没时间去写,发个帖子我要高一个多小时,

网友:
学习了  查的仔细

网友:
那无法待机就是一屏一直亮着吗?

yjp
就是不去关机,机子就会亮着

网友(点评):
这样客人不说吗?

网友:
找个一样的三极管装上不就可以了?

yjp
懒得去找了,客户要求能正常使用就行,

网友:
高手!我觉得不懂电路的始终还是菜鸟  不管他修好过多少东西

yjp
高手谈不上,还在学习中

网友:
找个一样的三极管装上不就可以了.2N7002好找 不过楼主很细心

网友A:
上电到0.43-0.45然后就掉电,而且是CPU没电,你这个怎么判断是南桥的呢,能不能讲一下呀,,

yjp
南桥参与了各项电压的产生啊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技术精湛,赞一个!!!

yjp
过奖,看看你也差不多是老手了吧

网友:
真是好经验,不过个电路华硕设计真的有问题,也没有用电阻保持高电位,一坏就直连了。。

yjp
确实,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电到0.43-0.45然后就掉电,而且是CPU没电,你这个怎么判断是南桥的呢,能不能讲一下呀,,

有可能是没有检测到CPU就自动掉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没有检测到CPU就自动掉电呢,

南桥检测CPU?可以告诉我具体是哪个信号吗.拜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很节约啊,要是我早就换高压了,修的这么累啊。

修的这么累?那修笔记本还有何技术可言    一上来就换板吧

网友:
真是受益匪浅,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高压条都修,兄弟节约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我修过一个话说F8S无规律掉电····高压条的连接线坏了···就这样···``

yjp
是吧,看来你也赚了,

网友:
没办法我是新手 我还修不来高压条

y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