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00最容易出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1-11-10):
今年修的最多的笔记本就是SL400了,这也怪事,买这款电脑的人这么多。
问题1:暗屏,这是通病,键盘F1键正下方的电容击穿和电容旁边的一个保险电阻开路。
问题2:这款电脑最容易断掉屏軸,而且都只断左边的屏軸不断右边的。
问题3:报1810风扇错误,修过两台,一台是风扇的温控芯片不良,还有一台是风扇上的黄色线检测脚没跟风扇插口接触好。其实如果温控IC没检测到风扇的话都会报这个错误的。

收藏为佳。
这个机器容易进水,无3V5V
修了多少台的结论

网友:
碰到过屏、屏轴和保险的,风扇的暂时还没碰到,下次碰到报警的话看看是不是楼主说的情况哦

网友:
没碰到过风扇的问题 ,修过一个大短路,是PCB夹层短路了

网友(点评):
风扇应该不算,其它的算。

网友:
有了通病  。。维修笔记本  才能   更好生存

网友:
风扇没有  其他都见过

网友:
另一通病:如果档显卡不亮机,一般是显存坏,显卡不爱坏

这个有待验证下,刚好这里有台。
修了多少台的结论?

网友:
学习了;饿

小修本本 -5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修个风扇  温控芯片故障 报错1811

网友:
换过屏轴的,好在不贵
修过进方便面的,屏线接口连主板烧糊了,而且穿孔,CPU芯片也坏了,键盘也坏了,运气好的是,在某次冒烟后,屏线接口附近不短了,飞了几十根线,正常开机亮了
至于你们说的暗屏,还没遇到过这么省事,而且来银子的。

网友:
昨天有个屏轴断,屏也坏了的

网友:
看来大家遇到的差不多,暗屏,屏轴

网友:
sl400的 量 却是挺大啊   有一天我光换屏轴就换了4对

网友(点评):
生意这么好,在哪里。

网友:
前天刚修过一台sl400,屏坏了。

网友:
我修的一台,一年屏轴换了3次

网友:
我自己用的SL400三年了一点儿问题没有

网友:
SL400嚎给力啊,就喜欢病多的机器,哈哈钱就来了。

网友:
闪屏门    还是代尾巴的141WX5

网友:
屏暗的是修过,电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