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加焊显卡以后,插CMOS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1-11-10):
插入CMOS电池,电流跳2次,到0.79就不动了
去掉CMOS电池一切OK,很奇怪
9600的显卡.T40的,原来是花屏,上BGA好了,现在成这了

谢谢你,加焊南桥后OK。我郁闷
T系类,桥咋那么近

网友:
。。。。估计是不是烤到南桥了。。稀薄纸整的层数多不

网友:
CMOS电池电压多少 量下

网友:
加焊不注意的话,就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
不客气 我也是估计的没修过  。。。。O(∩_∩)O~     你修好了  我也就会了  回谢。。。

网友:
T系列的板子都不是很好加焊的,桥都靠的好近,

网友(2011-12-11):
我的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