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英业达SC1470的开启信号~

楼主(2011-11-10):
=hp 6220 =

图纸中sc1470 1pin EN 为何接个MOS管?
1PIN此脚是0V正常吗? Q6023MOS管G级待机或开机都是5v

这板1.05v没有产生~

我观察了一下产生1.5V 的SC1470

请问图1开启脚开机时候 是高电平吗?

补充内容 (2011-11-12 09:42):
修好了。6023 G级是低电平~

网友:
对应该是高电平开启的!SLP3#过来有3.3的电压开启Q6018的芝麻菅,V1。5过去就是高电平了

网友:
请问一下上面第 1 2图中的开启信号也是高电平吗?

网友A:
1图EN脚肯定也应该是高电平的。  是不是图不全? 看不太明白PWR_GOOD_5#应该是哪一路的电源好信号,低电平有效,拉低G级不让EN脚接地, 但是还应该有上拉电压的啊, 怎么找不到?

网友:
图1应该是AMD主板的吧, AMD的主板很多都是电源好信号开启下一路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图EN脚肯定也应该是高电平的。  是不是图不全? 看不太明白PWR_GOOD_5#应该是哪一路的电源好信号,低电平有 ...

修好了~  PWR_GOOD_5# 是低电平~楼主高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  PWR_GOOD_5# 是低电平~楼主高明

EN肯定还有个上拉电压是高电平的吧? 图上怎么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