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A不充电,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1-11-10):
联想天逸F41A来的时候不能充电,拆机发现有个场管被拆掉了,测量是P沟道的,换上后还是不充电,换了个充电芯片后,充电灯一闪一闪的,还是不正常,不管先进系统看下是不是能充了,发现电池适配器在一起的时候不开机,单独电池 适配器都可以开机,还是想先看下充电没,所以继续进系统,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触摸板不能用了,有箭头在就是不能动,左右键也不能用了。真晕了。这不故障扩大了吗?换了个F40的触摸板试一下,故障依旧。求指点。

网友:
求高手指教啊

网友:
io芯片坏

网友:
来之前 触摸板 试过么?

网友:
你说  不能充电    一个条件都没查。怎么回答你。

网友:
楼主这个两个问题,一个是触摸板不能用,楼主看看图纸一共有四根线,一个5V 两根数据,还有一个接地,先看看5V有没有,然后看看两根数据线的对地阴值,要是正常就换个IO试试,还有不要忘了把BIOS 恢复出厂设置。
第二关于你那个不充电,楼主先查查电池的隔离管,看看它的控制极是不是低电平,在查查充电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现在触摸板好用了,就是充电这块没解决,电池和适配器一起的时候不开机,用电池开机后就好了。

网友:
换EC试下吧  可能性比较大
触模板连EC  充电也是由EC控制的

网友:
触摸板会不会FN快捷键禁用了。不充电的话你说之前烧过管子,那还是查查隔离或者充放电IC的条件看看

网友:
充电IC的工作条件,昨天有个IBM,也是你说的情况,吧电池拿下,过一会在装上去,就好了,庆幸啊

网友:
朋友你有点业余了吧 机器收到之后你什么故障都不知道 听别人说不充电你自己试了吗?耳听为虚 眼见唯实 还有芯片的工作条件你还没有确定呢就换? 送你一句话 多动脑 少动手 望闻 问 切 一步都不能少

网友:
正在修单用电池开不了机的,开机的瞬间有电压,求解。。

网友:
我也修到了一台,也是不充电,电池插上隔离电路就保护,B+的电压就只是电池的电压。我怀疑是充电芯片的问题,但是有找不到芯片,客户又要得急,所以就没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