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TR掉电问题(电流表红灯会亮一下),急!!!

楼主(2011-11-10):
     前天接一同行机,ASUS F8TR掉电,经查是北桥烧,+VCC NB对地,拆下换个新的,好了,装机。
原认为完成任务,没想到恶梦刚刚开始。就在装机显示后不到5分钟再次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开机电流表闪一下就关机了,心里就是一凉,不会桥又挂了吧,果然不错再量故障依旧,没办法再拆吧,想把桥拆下来量了下没短了。再装了一个,这下先试下,不行,再量也不短路啊。我把主板上所有的电容都量了一遍没发现短路,因为电流表红灯会亮一下,所以判断应该还是有短路的才对。
      待机电流正常。现在实在是不知道怎么修了,请高人指点一下。
      此机是AMD的芯片组,插外插显卡。

网友:
会不会是哪组电压没有出来哦,

网友:
把北桥拔了,用适配器可以通电,但用电流表不行,这怎么解。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