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530R装上光驱不进系统

楼主(2011-11-10):
  各位高手:
  今天接了一台神舟天运F530R的机子,故障是键盘M/N键不动,我打开机子先确认机子是否有进水,打开无异常,重新组装后不进系统总是重启,以前可以进系统的,取下光驱就好了,请问是咋回事呢?此故障已经确定是键盘的问题了。请高手指教一下啊。

网友:
我认为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光驱本身坏了导致机器重启  二种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