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蓝屏

楼主(2011-11-10):
我电脑只要把硬盘取下来再上上去进系统就会蓝屏,进高级一样蓝屏,PE不会蓝屏。显卡,内存,都换过...(但是重新装系统又不会蓝屏)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你这是台式机吧  晕

网友A:
蓝屏代码是多少呀,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修过一台机子,没会进系统就蓝屏自检,重装系统就好了,过没有几天就又蓝屏自检,弄了半天也没有弄出怎么回事,,等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屏代码是多少呀,硬盘有没有问题

代码是:00000007B  记得不太清楚
硬盘是好的,我试过几次,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进BIOS调下硬盘串口模式调成并口模式

网友(点评):
不行重刷BIOS

网友:
哦,那硬盘检测过了吗

网友:
你是来打酱油的吧,硬盘都不检查

网友:
就是系统引起蓝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