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GTX260+ 开机点不亮 但是诊断卡跑完了

楼主(2011-11-10):
GTX260+ 开机点不亮 但是诊断卡跑完了GTX260+ 开机点不亮 但是诊断卡跑完了
就黑屏。。偶尔可以亮机 可以进PE   进系统好像蓝屏。。。。是显卡芯片问题还是供电。。。
有经验的说下谢谢

这显卡版上有两个桥 一个是小的 一个大的晕。。。。。。。。。不知道从哪下手
金手指量过 很多无穷大的 的接地 只有少数几跟是有阻值 几百欧

补充内容 (2011-11-11 11:26):
显卡芯片下面的贴片电容通的 。0欧。。。我在想芯片是不是坏了啊。。 还有两面的金手指 正面基本是300多欧 反面金手指无穷大。。

网友:
跑完码还是黑屏。。。。我不是专修显卡的 所以不怎么清楚 但是笔记本如果是这样现象一般都是显卡芯片虚汗了  不知道这张是不是 还有如果加焊这张显卡要用多少度 我无铅一般是255 有铅225

网友:
检查各个场效应管的电压;用万用表打金手指的阻值,看是否虚焊。先做这些,再考虑GPU

网友A:
PCI卡进DOS 看看能认核心不? 你这种像不检显卡 插不插卡都能跑完码

网友B:
这么新的显卡没修过 以前那些8系 9系的这种现象我都是加焊大部分都可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新的显卡没修过 以前那些8系 9系的这种现象我都是加焊大部分都可以好了

这板子上有两个桥。。晕  一个大一个小。。。不知道哪下手

网友:
显卡问题你搞桥干嘛????

网友C:
显存不良还有就是双敏的卡修完要改BIOS,不然不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存不良还有就是双敏的卡修完要改BIOS,不然不稳定

显卡芯片下面的贴片电容通的 。0欧。。。我在想芯片是不是坏了啊。。 还有两面的金手指 正面基本是300多欧 反面金手指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卡进DOS 看看能认核心不? 你这种像不检显卡 插不插卡都能跑完码

呵呵 是桥接空焊了  加焊好了 不过桥接温度高啊··哎

网友(2012-06-04):
引用 网友D:
显卡芯片下面的贴片电容通的 。0欧。。。我在想芯片是不是坏了啊。。 还有两面的金手指 正面基本是300多欧 ...

如果你确实无穷大,说明空焊的机率大,如果是短路就得拆下BGA了

网友:
无穷大说明空焊了,如果是阻值偏低的话,芯片有可能挂了

网友:
既然打值是无穷大了就加焊一下芯片试试,很可能是虚汗了,GTX260+本来就温度高,虚汗很正常

网友:
加焊下芯片式下

网友:
先烤BGA  完了下检查

网友:
加焊GPU应该就行

网友E:
正常跑码不亮。先检查各路供电是否稳定。然后反复用PCI卡进DOS测试是否每次都检测的到核心。如果有时能检测到,有时检测不到先查供电或GPU。多试,详细说明故障。大家好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常跑码不亮。先检查各路供电是否稳定。然后反复用PCI卡进DOS测试是否每次都检测的到核心。如果有 ...

gtx260 都有两个GPU  一个大的 一个小的 是小的问题加焊小的OK

网友:
加焊好了,你要跟客户讲清保修期限啊,不然以后会吵个没完没了的,我就有这样的一次经验啊。

网友:
这种卡一定要做好散热,要不然很快又出问题!

网友:
先加焊GPU.

网友:
额……按你说的GPU短路有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