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E 冷机不能触发

楼主(2011-11-10):
此板修了很多家了,南桥换过了主要的芯片都换过了。故障依旧我总结了问题出在3V 5V这块我用热风枪把3V 5V电感处加热一下就可以触发开起来后一切正常使用,3V 5V周边的电容都换过了进系统用了一会儿等机子一冷下来再开又不触发……请高手解答这是什么原因要如何解决!先谢谢了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就是这里一加热就好!冷了就不行……

网友:
上次也修了台R60的冷机有时不开机。一开启来就整天正常。这机开不起来时,是一开就为0A。后面换东芝芯片好的。不知你那故障是否这样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DELL的 开始是电池能用电源不行 后来拿来直接不开机 后来修好了 又冷机不开热机开 后来加焊IO解决了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电容坏了 ,换个330

网友:
看看待机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
在这个问题不好修呀一般都是电容失效了

网友:
谢谢!各位我这板子TB芯片和H8都换过上几家还换了所有的带供电的芯片无果,现在到我手上板子清洗出来我测了几天发现了这种情况。开起来后一切正常只要不关机用一天都没问题,一关机冷了过后就连3V 5V都没了用风枪吹吹3V 5V 电感处就会触发了电容我早已经换过了管子也换了……请大家帮忙分析这是啥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