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都怎么焊BGA呢

楼主(2011-11-10):
请问一下大家北桥都怎么焊BGA呢,本人常常焊坏

网友:
多坏几个就熟手了

网友:
你是直球的时候容易容易焊坏掉 还是上主板的时候容易坏 如果是直球的时候要看手感了

网友:
做北桥这种大个的芯片,首先焊膏要多点,还要有个预热的过程,预热到150多,起来下等会在下。。还有各种机子的温度走向。有铅的多少无铅的多少 要自己研究、

网友:
上部温度开始不要调那么高  都回焊阶段再5度一单位的调高 直到熔焊  每个BGA机器的温度都不一样的 不能直接告诉你用多少度

网友:
BGA做时间长了就有手感了,跟炒菜一样,要亲身体会阿

网友:
BGA    熟能生巧      注意板是有铅还是无铅

网友:
坏多了,就有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