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机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1-11-10):
顾客送修联想主机一台告知不开机。拆下主板原来是技嘉为联想代工的。检测电源待机5V正常,触发针2.6V不正常,跑线路查到P06P03G电压不正常,代换P06P03G,触发针4.6V,触发诊断卡跑码一切正常。修复~,没相机不然可以上图。奋斗、、、、

受到警告 2#

网友(点评):
图呢 你看不到啊 汗。。。

网友:
多谢分享,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如果能给个图就好了,

网友:
不上图 ,你弄那么多空白干什么?
我还以为是网速慢,图片没打开
等了好长时间..

不知道这次发表的会这样,想修改但没看到可以修改的地方。
一样,我也以为网速没反应过来呢

网友:
奇怪了,怎么空白那么多,只有3行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