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小板缺色如何维修?阻值正常!

楼主(2011-11-10):
今天接到客户一块儿集成的板子说是缺色。通电试机果然,然后打阻值全都正常,怎么办/

网友:
看看北桥到VGA输出的对地

网友:
差个独显看下正不正常  或者有没有带DVI接口的  试一下要是都缺色 可能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独立显卡显示正常,可是阻值都正常啊》?快郁闷死我啦!

网友A:
RBG上面不是接了电容啊,把电容全部换了看看吧

网友B:
你从VGA口往北桥跑一下线吧!因为三基色到北桥是经过一些元件的,你打VGA口的值只是到中间元件的值不是到北桥的值,上次我修过一片技嘉945打值正常但偏色的就是中间有一个电阻损坏的。

网友:
打值 要去下75偶的电阻后再打 在可以...

网友C:
内内   北北   口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RBG上面不是接了电容啊,把电容全部换了看看吧

en
电容全都换过还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从VGA口往北桥跑一下线吧!因为三基色到北桥是经过一些元件的,你打VGA口的值只是到中间元件的值不是到北 ...

呵呵,谢谢提醒,今天过去在研究研究,不行的话就干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内内   北北   口口

你这样很容易让人家以为是在灌水呢

网友:
你打的阻值是多少,真的正常吗?这种现象我以前也就加焊好过换电容好的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很容易让人家以为是在灌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