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更换东芝NEC电容的方法

楼主(2011-11-10):
拆下来容易装上去烦。我一直都是破坏性拆除,然后用网线连接 焊工不是很好。别介意
解释一下暴力拆解。拿热风枪直接吹化。一点一点撬掉。最下面用烙铁拖一下。
焊完之后用高温胶带贴一层。然后折起来就好了。

补充内容 (2011-11-16 22:36):
这个电容是新的。老的已经彻底拆成一堆废品了

看你上传的图片,虽说是暴力拆下来的,你不讲有几个人能够认出是暴力后的成果。。。

网友:
无铅焊锡,想进行不具破坏性的拆除是不不可能的.可以根据容量找4个330的常见电容替代,一般比一个NEC大电容稳定许多

网友(点评):
4个也可以吗 我一般装6个

网友:
来张照片。看看最后的样子

网友A:
这种电容的性能为什么这样差,那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容的性能为什么这样差,那么容易出问题的?

会出问题才好啊。就喜欢这样的机器。HP现在是大股东。接下来就是东芝了。赚钱开心就好了。多出点这样的通病,不用浪费脑细胞就能赚钱。多好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通病的话,只要解决一次,以后就简单多了
让多少人可以养家糊口

网友:
同意楼主: 5

网友:
正解啊 哥们

网友:
是好机器, 一天几台就可以休息

网友(点评):
是啊,上次一台华硕的不触发,我拔一下小电池,收了300。

网友(点评):
300的哥们可遇不可求啊

网友:
希望东芝多出几台这种机器!

网友B:
这机器我不知道换了多少个大电容了,爆了N个了,最后找老师傅换了6个小电容

网友C:
我也是暴力拆解,不过我是换上4个330的大电容完事,一样用

多数时候4个就够,其实不用6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我不知道换了多少个大电容了,爆了N个了,最后找老师傅换了6个小电容

6个怎么放的。有图有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暴力拆解,不过我是换上4个330的大电容完事,一样用

6个怎么放的。有图有真相

网友(点评):
6个是有点挤,你看我说的是4个好不

网友:
大电容的两边都是正极,中间是负极你可以把中间的漆挂掉也可以用线连一下

网友:
无论如何暴力。保证正常使用是前提哈

网友:
换三个电容换上不就行了吗?

网友(点评):
大电容据说容值是1200

网友:
分两列,换6 个330的电容

网友:
我遇到个东芝的刚开始加了4个,6个,8个还是不行。干脆换了个大的NEC,用BGA做的,然后ok了。。。。。

估计让你换16个都没有用,因为我估计你是用风枪吹的小电容,方法 方法 还是方法
不是吧。这样也行啊。。。我没试试。不知大家有没有过。。
你牛B,反面就是U座,你也不怕做虚了

网友:
高手啊!学习哦。

网友:
本本波 -6 严禁灌水

网友:
直接换成330的电容就好了,超级电容超级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