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GN-TX91开机暗屏,,,,,

楼主(2011-11-10):
有台索尼VGN-TX91电脑,客户拿来时不开机待机0.07,待机明显偏高 拆开一看  哇!板子好小,几个桥都焊过,CPU时板载的也搞过,仔细一看开机接口那里飞了跟线一头接在一个排阻,地, 开机键的3.3V三点连在一起,我想为什么要这样接,就把这根线给去掉了,果然待机变成0.01,但是用开关线还是不能开机  我就用镊子短接3.3.V与地果然开机了,电流也有跳变,但是屏幕是暗屏,我加焊了北桥还是没用,没思路了  请求师傅们的指点,,,,,,,

网友:
有LOGO显示了吗,如果有显示了暗屏就很好解决的啊

网友:
测下屏的高压条部分,点下灯管

网友:
查高压和屏电路,那一块的线路。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0144-1-1.html看看我发的帖子,或许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