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主板上判断MOS管

楼主(2011-11-10):
如何在主板上判断MOS是N沟道还P沟道,不要测量,能在图层上判断出吗,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看箭头的方面就是连向G极的那个箭头

网友:
方向,能讲清楚点吗,小弟是新手呢,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箭头的方面就是连向G极的那个箭头

能发几张MOS管在主板上的图层的照片给我对比下吗

网友:
一般是需要测量的,有的主板上有箭头

网友B:
用万表测量N管还是P管
档位拨至二极管档,红表笔接D极,黑表笔接S极,有阻值的是P管;阻值无限大的则是N管。
                        或黑表笔接D极,红表笔接S极,有阻值的是N管;阻值无限大的则是P管。

网友:
图纸上一般是箭头向里是N沟道的,向外是P沟道的。再实物主板上要测量吧

网友:
测下貌似用不了多少时间,记住N P的测试方法就好

网友:
还是要测一下的。

网友:
学习了,记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万表测量N管还是P管
档位拨至二极管档,红表笔接D极,黑表笔接S极,有阻值的是P管;阻值无限大的则是N管 ...

如果MOS管烧了,测量不出该怎么判断出

网友:
图纸上能判断出来是P沟道或者是N沟道的,主要是看箭头是朝向控制级的还是背着控制极的

网友:
你先学会画它们的图,自然就明白了。。。百度上有的是,不用来这问这种问题,高手没兴趣,小白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