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不开机

楼主(2011-11-10):
有一DELL D620机器,有时不开机,电流能走到1。2,加焊显卡后更加不开机,电流到0。3后就自动掉电,哪位师傅给指条路呀!
不开机
显卡
掉电

网友:
加焊出了问题 重植显卡和显存就OK了 我也是这问题 搞了好几次显卡都这样 最后连显存一起才搞定

网友:
显卡你做坏了吧,一般能跑到1.2上,证明内存都过了,就是显卡没有起来
同意楼主:
5.0
kernxn
同意楼主:

网友:
还是显卡 这边的问题,一起换吧,

网友:
只好重做显卡

网友:
你看下 是不是 显卡坏掉.短路了. 换个新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