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14寸LQ141X1LS40 的程序

楼主(2011-11-10):
驱动板是组装显示器拆下来的 不知道什么牌子,有图片给个LQ141X1LS40 程序 谢谢大家。。

网友:
里面有三个 不知道据图是哪个

网友:
谢谢。。你发3个程序都试过 还是不能用 写入程序按键还是起不到作用 没有写程序之前按键都是正常的 只不过程序和驱动板是以前15寸屏爆了的显示器拆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