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接电源自启,亮一下就灭,在亮在灭,循环亮灭

楼主(2011-11-10):
  主板接电源自启,亮一下就灭了,在亮在灭,就这样一直亮灭,打阻值发现有短路,于是我强启,发现IO非常烫手,难道是IO短路了?请各位朋友出出招   IO型号IT8718F-S  HXS  请问有什么可以代换这个IO。在线等答案

补充内容 (2011-11-11 12:47):
要是短路的话,电源应该保护啊,怎么会出现一亮一灭这样的情况,求论坛各位大哥给解释一下,在此感谢

网友(点评):
我修过同样的故障,是夏天打雷坏得,网卡拆掉,I/O非常烫,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种EC最好还是用原来的好,没代换的

网友:
恩 多半是IO

网友:
求指点啊

网友:
同上,期待高手给答案阿

网友:
LZ、牛啊!明知道短路还强制加电?就不怕烧东西啊?不知道那个可以代换但是小弟只知道可以用IT8718F-s
的就行后面的字母不一样应该可以用的,。

短路后怎么修呀?求思路 难道要一个个跑线找?

网友A:
呵呵,这种情况小弟通常会用假负载,避免烧u的,至于接下啦就用触摸法喽,就像楼主说的情况,就算不强制加电的话也应该有温度的!

网友:
既然有短路,你就把短路的先修好呀,你看看里面有没有电容之类的.换换,不行就是IO了,不过我估计8成就是你的IO不行了...

网友:
南桥芯片是什么的。还有就是要确定你的开机类型。是IO+南桥的还是?我后再看是哪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种情况小弟通常会用假负载,避免烧u的,至于接下啦就用触摸法喽,就像楼主说的情况,就算不强制加 ...

我是用的假负载啊(我开始是没说明白),和你一样也是摸,本来待机IO应该是没温度的,但是我摸到IO有一点温度,就强加电确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的假负载啊(我开始是没说明白),和你一样也是摸,本来待机IO应该是没温度的,但是我摸到IO有一点 ...

hehe,是我我会啦呵呵

网友C:
还是觉得先测南桥有没有坏

网友:
如果 是技嘉的板子就得用技嘉的8718F-s   IO别的应该可以用8712代替吧!

网友D:
短路的问题,强加电,有时是不行的,我有一次,强加电,结果,南桥啪的一声响,炸了。

网友:
IO坏了
  换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短路的问题,强加电,有时是不行的,我有一次,强加电,结果,南桥啪的一声响,炸了。

恩,那应该怎么处理,请指导下小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觉得先测南桥有没有坏

怎么测?打3.3vsb?

网友:
应该是io吧,换了再说!

网友:
对啊  输入输出  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