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R61I集显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11-10):
故障:加电无显(摔过)
同行修的二修机,大概开了没有打动的过的痕迹,只是处理过CPU供电电路。
裸板上稳压电源自动加电,电流上到0.8然后掉回0.7,以为内存没过,去掉内存,
电流一样。测各个点电压正常,打内存阻值,没发现空焊的,上CPU假负载。
时钟,复位有电压,CPUPWRGD无电压,也无阻值,
追线此信号是南桥发出 通过点位图找到南桥背面的测试点
线路无短路,那应该是南桥空焊了,此板灌黑胶的,南北桥离的太近,取南桥弄不好北桥也要
爆珠,贴了五层隔热锡纸,才把南桥取下来,重新植株装回去。做好BGA后量了那个点有阻值了
其他地方无短路,加电测试,电流跳变三次,接屏测试OK!!!到此维修结束。
新手 写的不好望谅解!

网友:
不错,都是高手了

网友:
思路清楚···很果断~·

网友:
这那里是新手啊是高手啦楼主太谦虚了e、

网友:
LZ属于秒杀派

网友A:
如果传的是视频估计你可能要看一两天。目的告诉大家故障所在。单查到这信号故障。很费事。不错顶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 有很多类似的故障  值得学习

网友B:
加焊不好吗?干嘛要取下来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楼主比较厉害啊!!!思路清晰,秒杀主板都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不好吗?干嘛要取下来

加焊我还没掌握不好温度
所以还是取下来重植稳当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传的是视频估计你可能要看一两天。目的告诉大家故障所在。单查到这信号故障。很费事。不错顶了

还是你了解啊

网友:
写的还不错。思路清晰,能让新手一看就懂

网友:
学写了,谢谢lz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