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45反应慢

楼主(2011-11-10):
最近发现这本开机的时候反应很慢。。。   但是近系统以后就正常了   内存 硬盘  和U都换还是一样

网友A:
AMD或ATI芯片组的换块小电池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MD或ATI芯片组的换块小电池就好了

我已经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换了

换后有效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后有效果吗

都一样

网友C:
更新下BIOS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新下BIOS的程序

我刷了一边不知道刷没刷进去 但是还是不好似

网友:
肯定先考虑BIOS,如果刷不好就考虑下南桥喽

网友:
   刷个BIOS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这种机本来就慢,我遇到过宏基ATI芯片的也是开始开机慢,北桥做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怎么弄的?

网友:
LZ 现在机器弄好了吗?  分享下

网友:
还没修好呢  BIOS刷了没用   现在应该怀疑南桥
告诉你们一声我这不是ATI芯片主的

网友:
南桥的怪率高。LZ机器好了告诉下我们。我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