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内存供电短路

楼主(2011-11-10):
华硕848的主板,型号P4P800S-X,内存供电管APM2054巨烫,S极直通内存第7脚,对地阻值35,测量周围没有短路的元件,求思路。

网友:
按照你说的,应该是内存的VDD ,你的知道,95%的供电电路都有滤波部分。你难道没发现,在他后面接有滤波电容之类的?还有就是这个管子不良了!着重检查滤波电路,判断不是滤波电路问题可以直接换管子了。

网友:
我把滤波电容和管子都取下来,还是短路!

网友:
那就是这个S级不可能是只对内存供电,还有给其它原件或芯片供电。那就要跑这个电路了,还有就是首先要确保这个供电管是好的。

网友:
我有个848板子 ,红色的,  内存供电管 S极对地 20欧 ,触发后,电源保护掉电,也查不出原因.......

网友:
我的不掉电,只是巨烫。管子都拿下来了,还是对地35,应该不关管子的事

网友:
难道你碰到了传说中的PCB短路?

网友:
哪位大哥给点提示啊。

网友:
一般情况下,应该跑供电管的S级后接电路。其实挺好跑的。你要是没这个基础的话,你就查看1.25V的上啦电路。看看那个供电正常不?一般情况下 2.5V 内存主供电,会通过一些分压电阻之类的,或者其他的D-D转换形式,比如 一些高精度稳压器件,在把2.5符降低一半。你这种情况应该是2.5V的一半 1.25的给内存的上拉信号供电部分有问题。继续查。

网友:
这种情况首先把它的滤波全部换了!是的,我遇到一次PCB短的,可惜是人为的,那时候我测了电容2脚是短路。是我自己用那个空心针取电容的时候把PCB那个洞和里面的线短了,只好把电容飞线接。一般那几个电容之间起码15欧姆以上的电阻,你自己测下,呵呵!

网友(点评):
他都说把滤波电容都干掉了。和管子。。。。老大

网友:
谁发烫 拆谁。 扯了量 短路没。 内存那就几个原件。 上下管管理芯片 换了再说

网友:
有可能是PCB短路

网友:
取掉内存供电场管,在S极加一全2.5V电压,直接烧,哪个烫就是哪个有问题,如还是找不到,哪就有可能是PCB板层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