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32-25和117差不多形状,用什么可以代换?

楼主(2011-11-10):
M190A1-L07 白屏,
屏供电5V,VGL1电压 -6.5V 、 VGHP1电压24V、VAA1电压13V 、VCC1电压1.7V
VCC1是6132-25得到的,6132-25的第一脚是接地的,第二脚5V,第三脚输出只有1.7V,怀疑这个管子坏了手头没有,用什么可以代换一下?

网友:
找了一个1117-1.8上去,第三脚电压是3.9V,用二极管可以降压,从来没有接过,有接过的说一下

网友:
不能拿1117换吧。1117 第1脚 反馈调整, 第二脚输出。第三脚是输入。

网友:
1117可以代换,屏都点亮了,就是第三脚电压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