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台式机开机关机求解

楼主(2011-11-10):
   asus m2nx -x  开机电压都出来了过10 来秒就关机。不插p4线就不关机,电容换了。输出电压正常。求解。谢谢!

网友:
12v有短路的地方,查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修过一个这样的主板,是V星的,不插4针电源,CPU风扇转,插上P4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止了,后来经过查找12V短路,在管理芯片的控制角有一个电容短路

网友:
唉!看看CPU供电的三极管!应该还没坏透!

网友:
要是能开机10来秒的话,应该是部分12VCPU供电不良。着重检查 CPU 主供电,特别是CPU的场管,滤波电容,还有开机芯片附近的小电容,看看有没有漏电的。问题不应该很大。

网友:
cpu供电电路的支路,注意滤波电容的色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