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问题

楼主(2011-11-10):
电源故障为:无紫5V无绿5V,短接无动作
  开盒查大电容两旁有300V直流,靠近大电容的散热片上有3个管子,应该是开关管对吧?我全拆下来量了量,3个里边有二个长得一模一样的,都是D304X,应该没有坏,但有一个是C3105,二极管档任意脚位都是1,应该是它坏了吧?

  补充:如果是C3105坏了,能换什么型号的上去?麻烦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C3105可能错了,应为C3150,辅助电源开关管,用BUT11A代换。

网友:
嗯对,是3150我打错了,像我描述的故障,是这个管子坏了不?

网友:
辅助电源应该查一查还有零件故障

网友:
3150换上后,又烧掉了

网友:
要检查一下辅助电路的起动电阻有没有击穿和周边的二极管、电阻。

网友:
发现烧了个电阻,可是烧得它妈妈都认不出它来了。。。没有图纸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还有有些电阻在线量的时候直接是导通的,真麻烦啊

网友:
小开关变压器有问题。